wince下用DRAWTEXT输出文字问题

楼主:
我用vs2008建立的一个windows mobile 5.0单文档mfc程序
我是想从文件读入txt文件的字符串后,放到了一个cstring中,用drawtext输出显示到view中
下面是有关代码
         //代码在一个按钮响应中,不在OnDraw中.
        //获得文件路径
         CFileDialog dlgFile(TRUE);
        const int c_cMaxFiles = 100;
        const int c_cbBuffSize = (c_cMaxFiles * (MAX_PATH + 1)) + 1;
        dlgFile.GetOFN().lpstrFilter = _T("TXT File\0*.txt;\0ALL File\0*.*;\0");
        dlgFile.GetOFN().lpstrFile = fileName.GetBuffer(c_cbBuffSize);
        dlgFile.GetOFN().nMaxFile = c_cMaxFiles;

        dlgFile.DoModal();

        fileName.ReleaseBuffer();

         CFile XMLFile;
        char* buffer;

        //打开文件
        XMLFile.Open(fileName,CFile::modeReadWrite);
        int nLen = XMLFile.GetLength();
        buffer=new char[nLen+1];
        buffer[nLen] = 0;
         //读文件
        XMLFile.Read(buffer,nLen);

         //单字节转换成双字节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buffer, -1, NULL, 0);

        wchar_t *pwText;
        pwText = new wchar_t[dwNum];
        if(!pwText)
        {
                delete []pwText;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buffer, -1, pwText, dwNum);
        //把pwText格式化到cstring对象中m_str
        m_str.Format(_T("%s"), pwText);

        delete []pwText;
         //开始绘图
        CDC* pDC = GetDC();
        HDC hdc = pDC->GetSafeHdc();
        RECT rect;
         //得到客户区域
        GetClientRect(&rect);
         //这里设置断点后参数设定正常,返回n正常,但是屏幕不显示  为什么啊  ?大神们
        int n = DrawText(hdc,m_str,-1,&rect,DT_CALCRECT);
        //int n = ExtTextOut(hdc,0,0,ETO_OPAQUE,&rect,m_str,m_str.GetLength(),0);

网友:
DT_CALCRECT参数本来就是只计算所需区域的大小,不显示的

LZ去查MSDN吧

网友:
建议你这样用一下:
CRect rect;
pDC->DrawText(m_str,rect,DT_SINGLELINE|DT_VCENTER|DT_CENTER);

网友:
2L的可以,但是记得区域要设置对,你可以用GetTextExtentPoint32 函数获取文本的像素宽和高,然后再作为要drawtext区域的右下边界,这样区域算出来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