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ddk driver studio 开发摄像机驱动程序,大 ...

楼主(2009-12-04):
windows xp ddk driver studio 开发摄像机驱动程序,大家给点意见
最近做摄像机驱动程序,比较郁闷,有人熟悉这块吗,指点一下!
摄像机
windows
程序
开发

网友A:
ddk中的例子testcap或者AVshow。
后面那个好像是这个名字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见。好像只有DDK的介绍

网友B:
不太熟悉,帮顶

网友C(2010-01-25):
首先要搞清楚相机的硬件是采用什么做的,然后再看usb通信协议,接着就是学习DDK或DDK+Driverstudio,最后就是编写程序了

网友D:
首先要搞清楚相机的硬件是采用什么做的,然后再看usb通信协议,接着就是学习DDK或DDK+Driverstudio,最后就是编写程序了,呵呵,聪明啊,就是这么搞的,驱动就是开个缓冲区吗,简单,简单

网友E:
驱动程序的作用就是在驱动程序中开辟一个缓冲区,然后将应用程序的内容拷贝到缓冲区中,将它传给底层硬件,对于底层硬件,驱动程序的作用就是将它的内容读出来,然后将它拷贝到驱动程序开辟的系统缓冲区,然后再赋值给应用程序,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