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选型

楼主(2009-03-13):
arm选型
各位大虾 我现在想做一嵌入式arm开发,来实现简单的路由项目,现对于arm的选型,伤透脑筋,各位大大位,有什么好的建议,以供小弟参考啊,,在线急等,,谢谢谢谢。。。。。。。。。
ARM
在线
开发

网友A:
主要看看你的成本。
建议使用出货量大的ARM芯片。
你可以咨询下网络芯片的代理商,他们对这方面的选型熟悉。

网友B:
成本第一,可以多问几家代理商,他们一般会给你说得很仔细的

网友C:
现在只想搭建一个通用的平台,当然首先考虑能开发一个基本的路由功能的实现。

网友D:
现在只是想先用一个通用的平台,所以想买一个开发板,但不知买基于那种arm型号开发板,来做路由项目....

网友E:
你说的这么简单,别人也没法给出实质性的建议,最好能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F:
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就选什么样的芯片。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现在集成ARM处理器的芯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