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能否布四层板啊?

楼主:
各位朋友,2440能否布四层板啊?谢谢!

网友:
可以啊  mini2440开发板不就是四层的

网友:
4层板应该是不使用电源层了,全部走线,信号会差很多?

内存可以跑到133M的频率么?

网友:
见过4层的板子  也跑到了133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4层的板子? 也跑到了133MHz..。

网友B:
这个看是做 开发板 、实验板,还是做产品?

如果是前者(开发板 、实验板),用4层很正常,就完全都用来走线,多余地方,局部搞个铺地或铺电源。

但是如果做产品,要是还做四层,那么可靠性肯定不行,首先没有地平面,阻抗无法保证,差分性也没保证,信号完整性肯定不行,这样的产品可能在实验室 经过费力调测,能好用,但一到市场,在外面恶劣的环境,肯定会爆发很多问题。 并且EMC、EMI肯定过不了。

网友:
哎,产品一般体积小,所以至少六层了。呵呵

网友:
貌似不少公司的产品还是用四层板的?

网友:
四层板中间两层做电源层
可以走信号线
其他地方做一下电源分割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谢谢各位,了解了很多。

网友C:
做实验板,只要你单层走得通,你走单层都没人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是做 开发板 、实验板,还是做产品?

如果是前者(开发板 、实验板),用4层很正常,就完全都用来走线,多余地方,局部搞个铺地或铺电源。

但是如果做产品,要是还做四层,那么可靠性肯定不行,首先没有地平面,阻抗无法保证,差分性也没保证,信号完整性肯定不行,这样的产品可能在实验室 经过费力调测,能好用,但一到市场,在外面恶劣的环境,肯定会爆发很多问题。 并且EMC、EMI肯定过不了。

学习了,pcb真是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实验板,只要你单层走得通,你走单层都没人说你

传说中的陈大猫?
硬件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是做 开发板 、实验板,还是做产品?

如果是前者(开发板 、实验板),用4层很正常,就完全都用来走线,多余地方,局部搞个铺地或铺电源。

但是如果做产品,要是还做四层,那么可靠性肯定不行,首先没有地平面,阻抗无法保证,差分性也没保证,信号完整性肯定不行,这样的产品可能在实验室 经过费力调测,能好用,但一到市场,在外面恶劣的环境,肯定会爆发很多问题。 并且EMC、EMI肯定过不了。
顶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