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C与模拟器之间串口通讯

楼主:
我要在EVC模拟器下开发基于WinCE的串口通信应用程序,PC机只有一个串口com1
该怎么实现PC机与模拟器之间的串口通讯?

网友:
来一位懂的大大指点迷津吧  抓狂了

网友:
难!

和硬件相关的,最好在板子上开发

网友A:
EVC中自带的模拟器好像不支持模拟串口,
你可以下载一个VS2005下的SDK安装。
到这里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中自带的模拟器好像不支持模拟串口,
你可以下载一个VS2005下的SDK安装。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8/04/1259752.html
到这里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你的回答
我使用的不是EVC自带的模拟器 自己下载了一个中文模拟器 在EVC的platform manager中可以配置串口
我现在想实现配置实现本机和模拟器内的程序进行串口通讯 虚拟串口软件好像可以做到这个
但是具体资料还是找不到太多

网友B:
VS2005上的模拟器可以设置映射PC的串口,EVC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不到。

谢谢回答
我试着配置了一下
是不是 模拟器只能映射物理串口 虚拟软件的虚拟串口无法映射?

网友:
不好说,我记得以前我弄了好长时间才连上的。和你的模拟器还有平台都有关系。

网友:
没有开发板真杯具
现在笔记本也都没串口了 准备用usb模拟串口做试验了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2005上的模拟器可以设置映射PC的串口,EVC不清楚。

VS2005上的模拟器可以设置映射PC的串口,我一直在用,很好

网友D:
可以在pc机上安装虚拟串口!比如你可以虚拟两个串口,这两个串口之间可以模拟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pc机上安装虚拟串口!比如你可以虚拟两个串口,这两个串口之间可以模拟串口通信!

这个我知道 但是模拟器不支持映射虚拟串口 貌似只能是物理串口才可以映射

网友:
虚拟串口应该是可行的。
实在不行LZ去买个USB转串口的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