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AD1674的DB6-DB0值不稳定的原因
tenfy
tenfy

网友A(2009-03-29):
请教:AD1674的DB6-DB0值不稳定的原因
我在使用ad1674时发现,转换后的DB6-DB0这几位数据不稳定,比如说输入5V电压,转换后的DB11-DB7这几位的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DB6-DB0这几位时而是0,时而是1。所以在采集100HZ的正弦波时,得到的数据重新绘出的波形,不是很平滑的正弦波。
不知道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出在哪里?路过的人可否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在测试的时候原以为是测试程序的原因,但是没有使用程序,只是单独使用ad1674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晕了,不知道啥原因了。
原因
测试
程序

网友B:
会不会是噪声,把得到的波形减去标准波形,如果是一个白噪声曲线,也许你的信号员本来就不好。
也有可能是你采到沿上了,如果降低采样频率,这种干扰信号能减弱,可以尝试增大数据线或者时钟线的延时,避开数字总线的跳变区。

网友C:
非常感谢呀!由于读取数据时时序上的问题导致了数据的不正确,今天又重新测了一下,波形平滑了许多,不过还存在一点问题。谢啦!
1楼要注意休息呀,这么晚还在工作,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