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自带的跟WIFI相关的NETUI例子怎么用呀 ...

楼主(2009-09-08):
Platform builder自带的跟WIFI相关的NETUI例子怎么用呀?
NETUI的工程类型?
工程
builder
wifi

网友A:
netui是个dll,被ethman调用的

网友B:
ethman 也是一个dll吧?有没有一个能执行的exe工程呢?

网友C:
改下就行了,ethman好像是win32写的

网友D:
加了档关组件就会有这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