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基于at89c51和adc0809数字电压表的c代码

楼主:
    小妮子 这两天在做基于at89c51和adc0809   led数字电压表的实现   现在跪求单片机里的c代码

网友A:
LZ知道用ADC原理和使用吗?

知道LED的动太扫描吗?

搞清楚这两个你就能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知道用ADC原理和使用吗?

知道LED的动太扫描吗?

搞清楚这两个你就能写了...

基本知道

网友:
那不就好办了?

while (true)
{
    InsertBuf(getADC());//自己实现操作ADC,把这个值放到一个BUF里

    DisplayLED(getVoltage());//从BUF里以一定的规则取出电压值,用于显示器
}

这4个函数你实现吧

网友:
百度大把 这是一个0809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