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编译 注册表

楼主:
小弟最近学WINCE  我把别人的过程改了个名字 :从CD6 改为CD8相应的配置文件也改了
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on 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ReDir\ELDIOⅡ_ARMV4I_Realease\postproc\project.reg:51
  这好像是生成的注册表有错误,我看了一下对应的注册表文件
[HKEY_LOCAL_MACHINE\Windows CE Tools]
#if 0==1
#elif $(_TGTPROJ)==EDCD6OS
  "Platform"="{0593167b-3a6c-4718-afd9-6f0433b3a998}"
#elif $(_TGTPROJ)==VENK2OS
  "Platform"="{9333e73b-c481-474a-8152-6a4ca75d1cf6}"
#else
#error $(_TGTPROJ) is unknown.
#endif
------------------------------------
我的初衷是输出
[HKEY_LOCAL_MACHINE\Windows CE Tools]
#if 0==1
#elif $(_TGTPROJ)==EDCD8OS
  "Platform"="{0593167b-3a6c-4718-afd9-6f0433b3a998}"
#elif $(_TGTPROJ)==VENK2OS
  "Platform"="{9333e73b-c481-474a-8152-6a4ca75d1cf6}"
#else
#error $(_TGTPROJ) is unknown.
#endif

我想把其中的EDCD6OS 改成EDCD8OS 请问需要修改哪些配置文件才能达到效果?

谢谢了!

网友:
是你的格式错了

网友:
什么格式

网友:
什么格式? 我应该修改那些文件呢?

谢谢@!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Windows CE Tools]

先把这段 屏蔽掉,先编译成功再说

网友:
project.reg
这个文件好像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

怎么屏蔽呢?要修改哪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ject.reg
这个文件好像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

怎么屏蔽呢?要修改哪个文件?

project.reg
这个文件好像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
我没用过CE6,不过CE5下project.reg是创建PB工程时产生的,在工程目录下\OAK\files\,_TGTPROJ就是工程的名字。
所以应该是工程名CD6改成了CD8,但project.reg里还有#elif $(_TGTPROJ)==EDCD6OS未改

网友:
这个文件是要自己改的!
引用 网友A:
project.reg
这个文件好像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

怎么屏蔽呢?要修改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