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为什么我在WINCE6上用Direct播放视频,只能播放WMV,不 ...
narrzze
narrzze

网友A(2009-11-06):
为什么我在WINCE6上用Direct播放视频,只能播放WMV,不能播放MPG,AVI
大家好,我遇到个问题,我在ARM9的2440平台上,WINCE5上,就可以直接用Direct播放,WMV,AVI,MPG,可是,换成,ARM11的机子上,再用同样代码,在WINCE6.0上,就只能播放WMV,而且特别卡,MPG,和AVI播的时候没反映
而且
视频
WindowCE

网友B:
没有相关的filter吧
或定制系统的时候,没有加上相应的解码组件

网友C:
91program您好,请问下您,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因为我刚接触时间不长,我手上那WINCE是 智器的Q5 所以都是他定制好的系统,可不可以在他系统之上,添加什么解码组件,而不去重新定制,还有就是为什么拿播放器放的时候不会卡,可我DX播放WMV的时候会卡的很厉害,谢谢

网友D:
这个要重新定制系统才行,如果定制不了系统,没办法

网友E:
智器的Q5 CPU是三星的6410,它自带wmv的硬解码的,但是CE自带wmv的软解码,定制好的系统他的程序自然会使用硬解码,你自己写的程序的话用软解码自然是很卡的了。
另外,6410支持很多格式的硬解码,怎么使用这些功能你要看它的技术文档。

网友F:
没有加上相应的解码组件。

网友G:
还有你的WMV是不是ASP的呀?这样可能CE知道的组件播放器起来会吃力,所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