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散分啦,有关目前是工厂里单片机(MCU)的使用情况调查!

楼主: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一下:

在下想知道以下信息:

(1)目前市场上主流的MCU厂商有哪些?
(2)一般产量比较大的产品(空调、冰箱等等),都使用哪个厂商的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3)各位大侠手里的项目,产品量比较大的那种,一般都使用何种单片机?

小弟只能先奉上100分,不够咱再加啊!

呵呵,如果有实际的例子就更好了,比如说XXX厂家一般有XXX的用量等等。

当然小弟不是别有用心,厂家的名字可以不用写出来,芯片的厂商型号告知即可,纯好奇心调查一下。

网友:
呵呵 430报一个。。。

网友:
上面二位有具体的型号提供么?

一般都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

网友:
电能表:MSP430FE427

网友:
一般都使用多大容量的呢?

网友:
抄表类或者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系统里,msp430单片机用的比较多
其他的就看开发人员习惯用哪个公司的单片机了,毕竟目前来说,比较流行的单片机功能都差不多

至于具体用哪个型号,这个是要看需求的,哪个型号的资源能够满足需求,就会用哪个

网友A:
原来看过一个文章,现在忘掉了。
销量最大的MCU是microchip的PIC系列单片机,多用于家电。像海尔现在出的MCU就是仿PIC的。
下面就是飞思卡尔的。
后面的排名就忘掉了。
TI的MSP430,Atmel的AVR。日系的MCU(东芝、富士通、日立等)、台系的(凌阳。。)。
51的厂家最多。像现在低价闻名的STC、功能强大的C8051F,NXP的LPC9XX系列,这些都是51系列的啦。

网友:
51 永恒的经典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的主流是51

也经常性会用用PIC或者430,AVR

主要看客户是啥需求

网友:
好多年不接触这个了,当年学的是48和51.

网友:
去年花一周给老板搞过一个调研,去百度一下吧

网友:
顶一个,单片机开发难度低,成本也低,开发周期短。
哎,我大学瞎折腾了一下51,毕业后直接2440了一年
现在又开始6410了,我和单片机无缘了。

网友:
呵呵,还是觉得51很不错,很强大哦。

网友:
顶一个,单片机开发难度低,成本也低,开发周期短。
哎,我大学瞎折腾了一下51/61,毕业后直接2440了一年

单片机,都没有太多机会使用8位和16位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看过一个文章,现在忘掉了。
销量最大的MCU是microchip的PIC系列单片机,多用于家电。像海尔现在出的MCU就是仿PIC的。
下面就是飞思卡尔的。
后面的排名就忘掉了。
TI的MSP430,Atmel的AVR。日系的MCU(东芝、富士通、日立等)、台系的(凌阳。。)。
51的厂家最多。像现在低价闻名的STC、功能强大的C8051F,NXP的LPC9XX系列,这些都是51系列的啦。

十分感谢这位兄台啊,还有没有大哥对这个比较了解的?

网友:
打印机方面,一体机应该用ARM较多,微型的基本用51系列.

网友:
呵呵,突然觉得,大家这样集思广益一下,不光我的调查可以满足,也可以让坛子里还没放下过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找找方向啊

网友:
ST的单片机嘿嘿

网友:
工控 51,月10万以上

网友B:
很多公司喜欢用Atmel生产的AVR单片机,不过我们公司低端一点的用宏晶的STC单片机,便宜;处理比较复杂点的系统用C8051F系列单片机,速度高达100M,功能强大。现在公司正在研发CCD的二级处理,需要处理复杂的算法,采用DSP,上位主控芯片采用ARM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公司喜欢用Atmel生产的AVR单片机,不过我们公司低端一点的用宏晶的STC单片机,便宜;处理比较复杂点的系统用C8051F系列单片机,速度高达100M,功能强大。现在公司正在研发CCD的二级处理,需要处理复杂的算法,采用DSP,上位主控芯片采用ARM9、、

说的很明确

网友:
一般都在用AVR单片机

网友:
PIC单片机算一个,但是在小型家电里面用的较多的是c8051,还有就是51,avr之类的了

网友:
51系列的也挺多的
我感觉

网友:
51系列
C166和xc166系列

网友:
51系列用得还是很多的 还有avr pic 飞思卡尔也很常见。

网友:
我们是开发工厂的测试设备,主要由开发人员来决定,因为使用量比较小!

网友:
51系列用得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