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e6.0中模拟器启动以后黑屏?怎么解决?

楼主:
wince编译完成后,在vs2005中选择Attach Device,WinCE的image就下载下来了。但是模拟器启动起来是黑的,为什么?
output中显示Filesys doesn't exist, no app started,应如何解决?

网友:
需要再安装一个东东: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去g一下

网友:
我有安装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但是安装的时候很快,先选一个I accept...,然后安装进程条就迅速地过去了,最后没有什么finish或close什么的,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wince下载之前进行一些配置的时候,在Network这一标签页没有进行网卡绑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我是用笔记本装的,一定要有串口吗?

网友:
解决了, 在Builder options中,去掉Enable KITL。并在Target device选ce device,后面两项都可以选DMA,最后一项选none,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说的Buidder options和Target device在哪呢?。。。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Buidder options和Target device在哪呢?。。。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在生成nk.bin前,选择:项目-项目属性-配置属性-build option
                              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target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