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移植嵌入式linux 子网掩码 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30):
移植嵌入式linux 子网掩码 奇怪问题
我移植snapgear(内核2.4)到IXP425板上,但是发现设置IP和子网掩码后,Bcast就是不对,比如:ip为10.10.62.X,子网掩码不管设为什么,生成的Bcast始终为10.255.255.255;当ip设成130.10.10.X时,子网掩码不管设为什么,生成的Bcast始终为130.10.255.255。
也就是说,当我IP设成A类时,他的子网掩码自动为255.0.0.0;IP设为B类时,他的子网掩码自动为255.255.0.0。
但是移植了2.6内核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现在必须使用2.4内核,不知是否为内核配置问题,忘高手指点,谢谢!
linux

网友A:
帮顶,其实这样的BCAST是正常的,不知道楼主是要改成什么

网友B:
提出以上问题,主要出现了这个问题:
“嵌入式设备和PC机处于不同网段内,在同一网段内各个设备都能ping通,而且主动去ping另一网段内的pc机没有问题,但是pc机主动ping他就是不通,必须先从下面ping一下pc机,再用pc机ping才能通,但过一会又不通了。清一下路由器的路由表pc机就能ping通”
所有怀疑是子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