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编译EVC出错

楼主(2010-04-22):
编译EVC出错
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inMainCRTStartup
ARMV4IDbg/SPLLoaderDlg.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开始错误是这样的
后来按照这样改
Project --> Settings... -->Link --> Category选Output --> Entry-point symbol
-->把WinMainCRTStartup改成DllMainCRTStartup
输出的是DLL文件 不是EXE文件
大侠给提供下输出是EXE的方法
function
error

网友A:
看看库的编译联接选项是不是一致

网友B:
怎么建立的工程?
能否在描述详细点呢。

网友C:
你建的是什么工程呀?如果出现这种错误可以先建个简单的工程看看。好像我的evc没有出现过这种错误!

网友D:
怎么感觉好像是用EXE的工程来生成LIB呢!

网友E: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F: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修改文件的输出格式,位置在如下图所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