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运行程序LCD无显示

楼主:
各位大侠:
我修改了shell.reg里面的内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Launch200"="player.exe"
"Depend200"=hex:14,00, 1e,00
本意是想开机就运行我的player程序,开机的时候,的确运行了,因为从trace上可以看到我的程序打印消息,但LCD就是没有显示;如果这时候用鼠标或者触摸屏动一下,LCD就会显示player正在播放的界面。
如果我修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Launch200"="player.exe"
"Depend200"=hex:14,00, 1e,00
首先让explorer起来,然后再运行我的程序,LCD上有player运行显示的。。。
一个不加explorer,一个加explorer,为什么LCD一个有显示,一个显示不出来呢?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explore.exe拿掉后有些应用程序运行会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
搜索一下以前的贴子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东西用别的东西代替,问题产生大大的有,麻烦好多的。我还是要求稳定算了。

网友:
你把应用程序lanuch在桌面的上面,让用户到不了桌面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开机程序自启动,应用程序实现全屏,并且隐藏任务栏,这样别人就用不了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