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ctiveSync4.5时,总出现问题

楼主(2010-02-02):
安装ActiveSync4.5时,总出现问题
安装到,复制新文件的时候,出现
错误。写入文件C:\WINDOWS\system32\rapi.dll 时出错。
请验证您有权访问该目录。
之前也装过 ActiveSync4.5 但是没有出现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大家了!!
安装
问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用管理员帐号试试。

网友B:
姜惟之的说,杀毒软件关闭试试

网友:
跟你的权限有关
可以用下管理员

网友C:
我也是4.5的每出现过。有可能是你的电脑上已经装过activesync 有这个rapi.dll 文件并且正在使用所以你装不了的。也可能是其他进程正在用这个文件。可以看看进程管理器中rapi.dll是什么东西在用。然后关闭这个进程就可以

网友D:
重新下载一个activesunc4.5试试,或者试试4.0呢

网友E:
重启一下电脑,然后在未进行其它操作前安装Active Sync 4.5,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或者,你进入安全模式再装,这个百分之百的没问题,前提在你安装包好用的情况下。出现你说的问题原因有:
1、rapi.dll被进程占用(可能是杀毒软件、病毒等)
2、你现在不是管理员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