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可以直接输入给s3c2410GPIO口吗?

楼主:
RT,请教!

网友:
查下DATASHEET,应该是不可以这么高。

网友:
2410和2440的GPIO都是3.3V的。

5V电压直接输入,应该是不行,从可靠性上,存在很大风险。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看如下几点:
1. IO引脚能不能承受5V的电平
2. 对方给的5V电平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能不能被IO正确识别

只要满足以上两点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对方给的5V电平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能不能被IO正确识别

不能正确识别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答案是 这样不行。

网友:
上面回答了,应该做一个电平转换

网友:
看来是不行了,那只能用个飞线结个245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