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下如何修改串口号

楼主(2009-04-03):
linux 下如何修改串口号
我的设备有很多串口,我想请教下如何修改linux下的串口端口号,比如原来是com6的,如何修改成com4或者其他~
linux
其他
如何
linux

网友A: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说,linux下的串口称为 ttyS0/ttyS1/ttyS2/ttyS3 代表串口 0/1/2/3
你可以:
ln -s COM6 /dev/ttyS0 // 串口1
也可以:
ln -s COM4 /dev/ttyS0 // 串口1

网友C:
正在学习这个,学习下,谢谢

网友D:
一般来说,linux下的串口称为 ttyS0/ttyS1/ttyS2/ttyS3 代表串口 0/1/2/3
最简单的就是建个符合连接啦:
ln -s /dev/ttyS0 COM0
ln -s /dev/ttyS1 COM1
ln -s /dev/ttyS2 COM2
如果想将 ttyS0 换成 ttyS6:
1. 将/dev/ttyS0与/dev/ttyS6的inode中的次设备号对换
2. 修改驱动源代码将/dev/ttyS0与/dev/ttyS6扫描的次设备号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