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出问题?急!

楼主:
wince5.0  三星2450 唤醒时触摸屏,camera等不好用了,应该是驱动没加载(也许不能这说,但就是不好用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唤醒时控制这方面的代码在哪?? 谢谢了

网友:
中断唤醒后,开启kitl 功能,恢复所有寄存器的值,恢复现场,你跟一下OEMPowerOff()函数的调用过程

网友:
对设备睡眠唤醒操作的代码在这里

public\common\oak\driver\PM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的太含糊了,所以不好回答。。。。可能的原因千万种。

网友A:
睡眠时系统不会卸载驱动,所以不会是驱动没加载

网友:
最好把问题描述详细些,否则想准确定位比较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时系统不会卸载驱动,所以不会是驱动没加载

8 楼说的对,看看系统唤醒后,camera的恢复动作做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唤醒后usb不能用。串口收发成乱码。。。。可以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