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如何设计一个透明的图标

楼主:
RT, 我的意思是比如在一个图标上画一个园,然后使用的时候就显示这个圆,圆的内部和外部都是背景色。如何实现。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5/21/1619805.aspx

请参考这个文章的类。很好用。可以当按键也可以当图片控件。呵呵。我都是用这个类来弄的。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Mercury

网友:
可以指定透明的颜色的

网友:
你需要了解WinCE下绘图方面的知识以及消息处理机制,现成的可以参考一楼的回答…

网友:
我需要在静态文本中控件中的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图标。用一楼的不可以实现

网友:
参考VC中的自定义按钮来实现吧,在静态按钮的指定位置自定义一个ICON图标按钮…

网友A:
分太少...不给例子....呵..

网友:
这个用透明色就可以实现吧,应该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太少...不给例子....呵..

呵呵,穷啊

网友:
可以通过抠图实现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贴图标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