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ml 3.0 鼠标移动路线上留下痕迹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请教:Windml 3.0 鼠标移动路线上留下痕迹的问题
目前调试windml遇到个问题,鼠标移动的路线上会留下痕迹(痕迹是不完整的鼠标)。
如果在ugldemo中直接调用 uglCursorMove 函数,让光标自动移动,也会有这个问题;
进一步发现如果鼠标 X 方向的步长 大于等于6 就没有痕迹,小于6就会有移动的痕迹。
我的系统引导程序(BIOS)已经把显卡驱动起来了,分辨率 1024x768 ,颜色 RGB565。但不知道刷新率。
我在windml中的显卡驱动就是一个空的框架,直接把分辨率,颜色设定好,刷新率设置为60。不管实际的刷新率,直接在windml中设置为60,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鼠标移动痕迹的问题吗?
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鼠标
移动
分辨率
刷新率
程序

网友A:
刷新问题吧。

网友B:
非常感谢,请详细说一下。
WindML里面如果刷新率设置与显卡的实际刷新率不一致会有影响吗?
就是说如果WindML里面用的是60,显卡实际刷新率比60高或低,会有什么影响呢?
看了一下WindML里,感觉软件里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用的了刷新率

网友C:
我试了三种分别率:1024x768、800x600、640x480,
都有鼠标更新的问题,
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