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WinCE6 是180天的试用版,已经过期了,必须重装吗?

楼主:
VS2005/WinCE6 是180天的试用版,已经过期了,必须重装吗?

网友:
我是微软代理商处获取的VS2005/WinCE6.0.(09年的补丁未打,09前以前的打了)

我从公司的机器上(VS2005/WinCE6.0可用)Copy etkremov.inf文件 到VS2005/WinCE6.0过期的机器上,

启动vs2005时, 提示以下: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visual studio Trial Edition has ended.

----->这说明,这种方法并不适用所有的VS2005/WinCE6.0过期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 看样子只有重装了.

网友:
最好准备一个没装PB6。0的系统,过期后还原一下再装PB6。0

网友:
必须要重装系统

网友:
改一个文件的时间就可以了,具体哪个文件忘了。或者直接改系统时间

网友: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gooogleman/web?hl=zh-CN
这里有网页,你找找吧。嘿嘿,我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用重装的

只需要将安装目录下一个文件删除,重建此文件

因为PB是通过此文件的创建时间来判断过期的

网友:
etkremov.inf,CE5.0是空文件,CE6.0有内容

网友A: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vs2005 提示以下: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visual studio Trial Edition has ended.
。。。。。。。

网友:
离线安装包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家的VS2005/WinCE6好久没用,180天的使用期限过了,

论坛上的办法:"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按论坛上的帮助提示重建过EtkRemov.inf 文件,不行。甚至把CE5.0下没过期的EtkRemov.inf 文件COPY过来也不行。

启动vs2005时, 提示以下: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visual studio Trial Edition has ended.
。。。。。。。

看样子只有重装VS2005和WinCE6了.

网友:
重命名之后,右键属性,确认一下文件的create time。

网友:
创建时间 修改时间 访问时间都是最新时间.

网友:
重做很麻烦啊

网友:
找个更改文件时间属性的软件, 随便修改下创建时间到最新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了VS2005/WinCE6, 现在OK了. 以上的方法我都试过,谢谢大家。

我最初装VS2005/WinCE6时,曾经超前调整过系统时间,后来不成功,又调整回来了,可能这次更改

etkremov.inf文件无效有这个方面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实现的

先选择卸载软件  会让你选择是更新 还是卸载  在更新里面输入下面的cd-keySN:KGR3T-F2C26-RRTGT-D6DQT-QBBB3),然后点升级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 ...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都是这么做的,经常的。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了一招。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联系我。QQ:93768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