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针长时间点击触摸屏问题

楼主:
WINCE中(pocket PC)有长时间点击触摸屏后出现右键菜单的功能,现在我不想要这个功能了,请问怎么屏蔽掉。就是说当我用笔针长时间点击触摸屏要它既不会出现画圈圈,也不会出现右键属性菜单,请问怎么实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ygshell

这个aygshell应该是POCKET PC 的一个动态链接库吧
兄弟,能具体点吗?如何操作

网友:
等高人回答

网友B:
你能自己编译系统吗?如果是的话只要在CATALOG中删除掉AYGShell API Set组件就可以了,6.0下把前面那个对钩去掉,5.0下需要在左侧已选择的CATALOG中删除,然后重新编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自己编译系统吗?如果是的话只要在CATALOG中删除掉AYGShell API Set组件就可以了,6.0下把前面那个对钩去掉,5.0下需要在左侧已选择的CATALOG中删除,然后重新编译系统。

如果去掉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什么啊?
我在VS中也试图把 AYGSHELL.h不包括进去,但是出错了。。
不知道在工程项目中去掉AYGSHELL.h头文件和删除AYGShell API Set组件的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C:
如果去掉AYGShell API Set这个组件的话,会不会对笔针点击触摸屏有什么影响

网友D:
不会的,不过这个一般都会加的,不加的话有些其它的功能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去掉AYGShell API Set这个组件的话,会不会对笔针点击触摸屏有什么影响

一般是没有影响的,但具体得看你的应用了。你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不过这个一般都会加的,不加的话有些其它的功能用不起来

比如会有什么功能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