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d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请教一个sd卡驱动的问题
最近在做sd卡驱动的移植,读手册时有几个参数看不明白。比如,我板子的sd卡控制器寄存器有两个位可以设置sd卡dma的类型,原文如下:
DMA type:
It indicates which DMA transaction type is used. These 2 bits are
valid when the DMA_EN is enabled.
00: Single read/write
01: Burst 4 read/write
10: Burst 8 read/write
11: Revised
请问这4个dma类型分别是什么意思?尤其是01和10这两个,谢谢。
寄存器

网友A:
主要burst意思
00 就是dma单次执行1次读写操作
01 就是dma单次执行4次读写操作

网友B:
谢谢。那Revised 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Burst n:指的是DMA单次读/写传输数据宽度为n,单位一般为byte(或半字half word)

网友D:
那我来总结下:
00: Single read/write
带宽为1字节
01: Burst 4 read/write
带宽为4字节
10: Burst 8 read/write
带宽为8字节
但是最后一项:
11: Revised
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