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内核模式驱动程序下的缓冲区问题

楼主:
     之前在WinCE6.0下的音频驱动程序中(内核模式下),申请了32B的空间,直接使用,不做映射和检查嵌入指针。应用程序写32B进来,驱动程序写32B到音频解码芯片中,可以播放音乐。只是这样采用单线程,播放时会有一点“毛刺”,因为单线程下数据读写的速度不平滑,这里加多线程和环形缓冲区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想问的是:我能不能在音频驱动程序中(内核模式下),申请90KB的空间作为环形缓冲区来缓冲音频数据,然后直接
使用,而不做映射和检查嵌入指针(应用程序页是我写的),不用MapPtrToProcess、LocalAlloc、MmUnmapIoSpace这类函数来映射地址和检查嵌入指针。这样到底行不行,16KB比32B大多了,32B的不做处理可直接使用,16KB的空间很大,还要求连续,恐怕不行吧,哪位高手能帮个忙解答一下。不好意思啊,没上过几次论坛,也没有多少分了,这里就给20分吧。

网友:
   补充一下,这里的32B是直接申请的, char Buff[32],不是申请虚拟地址空间的方式,
16KB的环形缓冲区能不能也这样申请:char CirQueueBuff[32][512]。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申请
CirQueueBuff[5][16*1024] 80KB的缓冲区。

网友:
没人知道吗,我觉得做过WINCE6.0下的驱动程序,应该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呀。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直接申请和使用。只是遇到了另外的一个ISR小问题,误以为是这个申请缓冲区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看不懂 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