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25针的串口接口是不是可以当做普通接口来使用呢?

楼主:
9针,25针的串口接口是不是可以当做普通接口来使用呢?
即不作为串口来使用,分别传输普通的信号?

37针?或者62针的呢?

网友:
9针的肯定不能,RS232的电平,下级是有电平转换芯片的,这8个信号已经不是普通IO口了。
25针的是并口吧?可以,很多并口下载线(JTAG线)就是控制这些IO口来实现的。
更多的不知道。

网友:
25针的可以了,那其他的呢?有人知道不?

网友:
25针的也是串口。应该可以用的。9针的应该不行。至少和电脑连肯定不行。

网友:
都不行吧。

网友:
都不行,都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关键是自己怎么定义啦,如果是自己做板子和线的话,怎么用还不是随自己?

网友:
我知道有两条可做INput和两条可做output一定可以,你需要注意电平匹配几可

网友A:
引用楼主 haha459862 的帖子:
9针,25针的串口接口是不是可以当做普通接口来使用呢?
即不作为串口来使用,分别传输普通的信号?

37针?或者62针的呢?

你想干什么?

你要用9针,25针的串口线,需要知道它们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然后就可以随便使用了。
当然,只能用它们连36V以下的安全电, 别去连火线220V...(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haha459862 的帖子:
9针,25针的串口接口是不是可以当做普通接口来使用呢?
即不作为串口来使用,分别传输普通的信号?

37针?或者62针的呢?

你想干什么?

你要用9针,25针的串口线,需要知道它们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然后就可以随便使用了。
当然,只能用它们连36V以下的安全电, 别去连火线220V...(开玩笑!)

网友:
需要用232进行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