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到一个蓝牙程序,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我在windows mobile 6.0 sdk上看到一个蓝牙示例程序,主要是实现蓝牙搜索,连接,传送文件操作。但是我在vs2005运行,总是没办法搜索到周围的蓝牙设备。请问,我要在我的pc机上安什么蓝牙硬件设备这些东东吗?要安什么呢?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买一个蓝牙适配器就好

网友B:
你安什么都没用,仿真器是不能访问PC上的蓝牙的。要测试,就去找一台使用mobile 6.0并且支持蓝牙的设备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安什么都没用,仿真器是不能访问PC上的蓝牙的。要测试,就去找一台使用mobile 6.0并且支持蓝牙的设备来用。

既然设备都有蓝牙,我这不知道我便编这个程序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蓝牙适配器就好

你确定?你楼下的人说不行也~~

网友:
你要把程序拷到机器才能用

仿真器是不行的

网友:
你应该是在模拟器上搜索设备吧?不管你的PC机有没蓝牙硬件,你在模拟器上都是搜不到设备的。所以如果你想做测试,你得在开发板上去测试。如果你开发板上没有蓝牙硬件,你可以去买一个Dongle,也就是蓝牙适配器。开发板上有蓝牙,你也得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啊,不然用户怎么使用蓝牙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