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的调用

楼主(2009-08-05):
关于函数的调用
我由CDialog类派生了一个新类DlgMenu
然后定义了一个DlgMenu类型变量Dlg1;
写了一个函数:void Fun(CDialog myDlg)
当我这样调用这个函数时Fun(Dlg1),为什么不行?
程序报错: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DlgMenu ‘to 'class CDialog'
void
程序

网友A:
顶上去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对象本身是没法强制转换的
必须用指针来做多态
void Fun(CDialog ×pMyDlg)
Fun(&Dlg1)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C++语法最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