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中文短信程序出错

楼主:
使用WCDMA短信猫发送PDU格式中文短信,源程序make后出现如下错误:
[root@localhost linux_serial_sms]# make
arm-uclibc-linux-gcc -g -Wall -c send.c -o send.o
send.c: In function `signal_handler_IO':
send.c:764: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end'
send.c: At top level:
send.c:833: warning: return type of 'main' is not `int'
send.c: In function `main':
send.c:857: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int"
send.c:945: error: `i'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nd.c:945: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end.c:945: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send.c:962: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exit'
send.c:840: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ans'
send.c:859: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flag'
make: *** [send.o] Error 1
发送英文字符使用同样程序编译通过,短信发送成功。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程序有问题,编译都没过。

send.c:857: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int"
send.c:945: error: `i'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nd.c:945: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end.c:945: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贴源代码看看

网友:
void main ()
{
    char            ans[218];   // 应答串
    /* open comport */
    char            buf[] = "AT+CMGS=?\r";      //测试手机是否支持相关AT指令
    char            atbuf[] = "ATE1\r"; //回显
     char            smscsq[] = "AT+CSQ\r";
    char            smstype[] = "AT+CMGF=0\r";
    char            smsend[] = "AT+CMGS=21\r";  //41,17
    char            pdu[] =
        //"0891683110808805F011000D91685198367879F60008001A6B228FCE676552306B666C4951CC727975355B50516C53F8FF01\x01a";
        "0891683110808805F011000D91685198367879F6000800044E2D\x01a"
        //"0891683110808805F011000D91685198367879F6000800064F60597D0021\x01a"//发送“你好”
        //"0891683110808805F011000D91685198367879F60000000BE8329BFD06DDDF723619\x01a"//发送“Hello world"
如上注释,已经可以发送Hello world,但是发送“你好”时编译都出错,程序其余部分相同,只是在pdu[]中设置发送字符或者中文不同。

主程序部分代码如上,

网友:
这个楼主有关注 短信信息格式的设置吗?

也许你的设置还有问题,能支持字符,至于汉字,楼主好好看看,怎么用汉字的对应数码,来实现汉字的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