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的交差编译

楼主(2009-10-11):
QT的交差编译
昨天对QT4.5.3进行了三次的编译,结果都是一个结果都是leaving dmoes/browser
真的不懂是什么原因,怎么编译QT就这么的难啊
各位谈一下编译QT的感想吧
Browser

网友A:
什么错啊?我在Fedora11上编没出过错啊

网友B:
能说一下你的配置吗,可能是我的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C:
编电脑上的就configure和make,不过编译了4个小时才好。交叉编译就加了些jpeg之类选项,也编过去了啊

网友D:
我直接将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3.tar.gz这个包解压出来
接着就./configur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接着就make
是不是那个X86的也要安装的啊?

网友E:
哦 你没报错编译过了啊?那可以看看自带的例子了 有个demo程序

网友F:
如果是交叉编译的话,很可能会在demo以及example上编译出错,其实为了节省时间可以不编译
加一个 -nomake examples -nomake demos 就可以避开这个错误

网友G(2009-11-11):
哦,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