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关于802.11的物理层的FHSS。

楼主:
这几天在看802.11的物理层的FHSS(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 调频扩频),工作在2.4GHz,使用了79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为1MHZ,这里的带宽是这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比如1信道工作在2.4G的频段,那么它的带宽就是2.4G+-0.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1信道工作在2.4G的频段,那么它的带宽就是2.4G+-0.5MHz.

那79个信道,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
各个国家的免费频段有细微差别。具体察看802.11b的IEEE协议。里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