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求高手进!关于CPLD的逻辑电路的设计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要用CPLD设计几个逻辑模块,完成这样的功能:主要是来处理两个只有很短时间间隔的脉冲信号,用CPLD来记下这两个信号的时间间隔,并把这个时间t通过USB接口芯片传给上位机。请问我这CPLD中的逻辑电路模块:计时数模块 控制模块 于USB的通信模块,应该怎么设计!
    在这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对CPLD的了解很少,大概也就一两个星期,是因为做的这个东西要求时钟频率比较高(精度要求高)所以就选择了CPLD。所以在这里恳求高手们来给点思路,或说说我这具体改怎么做啊,最好是能提供CPLD有关我要的资料!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与非门触发器、或非门触发器它们的触发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主从触发器等基础电路。你的问题几句话可是说不明白的。

网友:
CPLD里设计一个计数器(可清零),短时间间隔给它一个计数周期,计数另一个时钟,单片机把计数器计数读出来,送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非门触发器、或非门触发器它们的触发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主从触发器等基础电路。你的问题几句话可是说不明白的。

嗨我想也是,就是想如果有高手来指点指点哪该多好!

网友:
用高速时钟采样脉冲信号,用一个2位的移位寄存器一直移位,检测到一个“01”值时,表示检测到上升沿,开始计数一直到信号回到低电平。接收到连续2个这样的脉冲后启动,USB进程向上位机上传数据。
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对脉冲宽度计算的精确度以来采样时钟的频率。

网友:
同感,我在做HDLC

网友:
很久以前给别人做过脉冲间隔测试
HDLC控制器也做过,已经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