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流通大量的AT89C51 24PI 09XX的芯片,但去ATMEL主页没发现这个批号,为什么?

楼主:
Device
AT80C51RD2
AT83C5134
AT83C5135
AT83C5136
AT83EB5114
AT89C2051
AT89C4051
AT89C5115
AT89C5130A-M
AT89C5131A-L
AT89C5131A-M
AT89C5132
AT89C51AC2
AT89C51AC3
AT89C51CC01
AT89C51CC02
AT89C51CC03
AT89C51ED2
AT89C51IC2
AT89C51ID2
AT89C51RB2
AT89C51RC
AT89C51RC2
AT89C51RD2
AT89C51RE2
AT89C55WD
AT89LP2052
AT89LP213
AT89LP214
AT89LP216
AT89LP4052
AT89LP428
AT89LP6440
AT89LP828
AT89LS51
AT89LS52
AT89S2051
AT89S4051
AT89S51
AT89S52
AT89S8253

不可能这么多假货吧?

网友:
应该有吧, 我查下

网友:
楼主没找对地方。

这个网页: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devices.asp?family_id=604

中间有个Parametric Product Table(表格),你打开,就能看到上面那些型号。
最终的链接为: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aram_table.asp?family_id=604&OrderBy=part_no&Direction=ASC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知道ATMEL的这些型号,但市场上流通大量的AT89C51 24PI 09XX在ATMEL主页上没有,AT89C51 24PI 09XX系列是否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知道ATMEL的这些型号,但市场上流通大量的AT89C51 24PI 09XX在ATMEL主页上没有,AT89C51 24PI 09XX系列是否正品?

后面的09XX 一般是生产日期
另外深圳那边大量AVR的单片机 都是台湾COPY的,成本很低 ,并非AVR原厂。
并且目前深圳那边就喜欢用这些台湾COPY的,成本低,性能上,没有大缺陷。

都不去用原厂。我有个兄弟在深圳用AVR开发产品,都用台湾货。

网友:
AT89C51 24PI 09XX
AT89C51是型号,24PI应该是封装,09XX是生产时间。

网友:
这个玩意盗版的能用吗

网友B:
24PI 24MHz 工业温度等级 09XX生产批号.....ATMEL的网上面不会有生产批号供你查的吧

网友:
去看了下....89C51好像是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PI 24MHz 工业温度等级 09XX生产批号.....ATMEL的网上面不会有生产批号供你查的吧

ATMEL 无AT89C51 这个批号。

24PI 24MHz  ,PID ,有铅不环保的意思

网友:
看来还是买AT89S52 吧,这个价格便宜,也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