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AT指令获取本机号码??

楼主:
如题,我想用AT指令读取本机的电话号码,上网搜了一下,很多人都说用AT+CUNM这个指令,但是用这个指令的前提是SIM卡中必须已经存放了电话号码,

这样AT+CNUM才能正确读出号码,问题是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指令来把电话号码存进SIM卡中,请教大家...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先执行什么AT指令,然后用AT+CNUM才能读出本机号码呢?

网友:
同志们,,,都来帮帮忙吧。。。

网友A:
通用AT命令没有写入卡号的指令。
一般手机只有在电话设置中的“本机号码”输入卡号,然后系统通过SIM接口,将卡号写入sim卡,而不是通过AT命令写的。
不过也许有的手机方案提供扩展AT命令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AT命令没有写入卡号的指令。
一般手机只有在电话设置中的“本机号码”输入卡号,然后系统通过SIM接口,将卡号写入sim卡,而不是通过AT命令写的。
不过也许有的手机方案提供扩展AT命令也说不定。

啊????不会吧..那我岂不是写不进去了????这下麻烦了..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好像是没有

网友:
用AT 指令 是没有 办法的

网友:
“本机号码”在sim卡中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SIM卡中真正有用的东西是IMSI。虽然手册上说运营商做卡的时候应该把“本机号码”写进卡里面去,而实际上卡的该位置是空白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补卡。
比较保险的方法还是通过给别人发条短信,问对方本机号码是多少,然后就拿对方告诉你的号码当本机号码。

网友:
换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呵呵。。

把本机的号码写到电话本里面,等下次要的时候就去那边取。。呵呵

网友:
还要回复,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