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USB接口不够用了,想制作做外接USB接口

楼主:
PC机USB接口不够用了,想制作做一个外接USB接口 ,一个USB接口插到PC机  然后分接出多个USB接口   急求  制作原理 制作方法  谢了

网友:
那个叫usb hub ,你可以查一下 有专用的芯片,

不过还是花20元买一个好的吧,便宜还好用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想自己亲手做这么个设备  不过知道制作原理 制作方法 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些吗?谢了

网友:
一楼说的对,叫USB集线器,USB有主有从,但集线器可主可从,没有一定的功底不建议DIY,另外建议楼主首先把USB协议调通了再说,不要上来就做集线器,那样错了也不知错哪儿了。。。

网友:
hub嘛,买一个就行了,自己做有好多知识点没掌握。

网友:
你确定要自己弄一个?

从USB-HUB都不知道的状态,到能够自己把那东东弄出来,需要的知识足够写好几本厚书.....

网友:
如果你做过USB的话,可以自己尝试着做一个USB-HUB

网友:
很便宜买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USB-HUB都不知道的状态,到能够自己把那东东弄出来,需要的知识足够写好几本厚书.....

网友:
听起来好像就是USB 扩展嘛,办公室里 Z-TEK 牌子的 USB 4PORT HUB 好多,听说也便宜呀,不过,可以去研究研究,搞清些东西。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了啊 我真的很急啊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主要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