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里面的元器件复制问题

楼主(2009-05-14):
PCB图里面的元器件复制问题
画完PCB图,要需要元器件复制到Wrod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复制过去吗?我直接复制怎么都复制不了!有经验的帮个帮,谢谢你们了!
问题
元器件

网友A:
可以用截图工具啊

网友B:
就复制Top overlay层的元器件,不带线,导CAD线都过去了,线一个一个删很费劲!

网友C:
怎么弄呢?我也不会啊

网友D:
截图吧。
只要top层就先把其他层不显示。

网友E:
我一直是截图的,没试过导入word里!

楼主:
可以打印成pdf,当然你需要安装pd虚拟打印机,acrobat 专业版,或者 Foxit pdf **(名字不记得了) 然后你想咋整就咋整

网友F:
protel powerpcb dxp都有打印功能,樓上說的方法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