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net 调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和QueryPerformanceCounter,失败!

楼主:
Public Class Form1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Lib "coredll" (ByVal lpPerformanceCount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Lib "coredll" (ByVal lpFrequency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Dim l As Long

        If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 Then

            TextBox1.Text = l.ToString

        End If

        If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 Then
            TextBox1.Text = TextBox1.Text & l.ToString
        End If

    End Sub
End Class

为什么 不走If里面走,总是失败(False)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系统没有实现OEM层的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以及OEM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函数. 而你所使用的函数正是通过以上两个函数的调用来实现的,所以在你调用以后就会返回false..

添加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QueryPerformanceCounter支持的请参照如下步骤:
1. Provide your own implementations of the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and OEM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functions.
2. Add code to OEMInit to set the variables pQueryPerformanceCounter and p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to point to your implementations of the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and OEM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functions.
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m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