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7 lpc2378和uda1341实现录音的问题

楼主:
买的是周立功的开发板,用的codec是uda1341ts,可以正常放音,但是不能录音,我是用mic通过uda1341的通道1输入,但是在uda1341的输出端18脚,一直检测不到信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下面是uda1341初始化的设置,请高手帮我看看,分析下原因,谢谢

void  UDA1341Init(void)
{
        /* 设置P1.27~P1.29管脚为L3接口,因而这些引脚被设置为GPIO */
        PINSEL3 = 0;
          IO1DIR  = L3MODE | L3CLOCK | L3DATA;
        IO1SET |= L3CLOCK;                // L3接口空闲时,时钟线上维持高电平

        IO1SET |= L3MODE;

        WrL3Addr(0x14 + 2);         // 进入状态设置模式 (000101xx+10)
        WrL3Data(0x60);                 // 0,1,10,000,0 复位,256fs,I2S Bus,不使用DCfilter

        WrL3Addr(0x14 + 2);
        WrL3Data(0x20);                 // 0,0,10,000,0 停止复位,256fs,I2S Bus,不使用DCfilter

        WrL3Addr(0x14 + 2);
    WrL3Data(0xa2);                    // 1,0,1,0,0,0,10 输出和输入增益都为0,ADC_无极性,DAC_无极性,单倍回放速度,ADC打开

        WrL3Addr(0x14 + 0);    //DATA0 (000101xx+00)
        WrL3Data(0x51);      //01,0100,01 : Data0, Bass Boost 8dB, Treble 2dB
        WrL3Addr(0x14 + 0);
        WrL3Data(0x93);      // Data0, 44.1kHz,no mute,maxinum

        WrL3Addr(0x14 + 0);    //DATA0 (000101xx+00)
        WrL3Data(0xc0);      //1100 0,000  : Extended addr(3bits), 000
        WrL3Data(0xe4);      //111, 00000  : MA = 0dB
         WrL3Addr(0x14 + 0);
        WrL3Data(0xc1);      //1100 0,001  : Extended addr(3bits), 001
        WrL3Data(0xe4);      //111, 00000  : MB = 0dB

        WrL3Addr(0x14 + 0);    //DATA0 (000101xx+00)
        WrL3Data(0xc2);      //1100 0,010  : Extended addr(3bits), 010
        WrL3Data(0xf9);      //111,1 10,01 : DATA0, MIC Amplifier Gain 27dB, input channel 1 select(input channel 2 off)

           IO1SET |= L3CLOCK;                // L3接口空闲时,时钟线上维持高电平
           IO1CLR |= L3MODE;
}

网友:
谁来帮我看看啊,i2s总线的clk、ws都是正确的

网友:
您好,您的qq多少,我想和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