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的屏幕,直接写屏为什么颜色会变掉?

楼主:
在ce系统中,屏幕是16位的,我创建了一个dib section:
        BITMAPINFO bi={0};
        bi.bmiHeader.biSize=sizeof(bi.bmiHeader);
        bi.bmiHeader.biWidth=320;
        bi.bmiHeader.biHeight=240;
        bi.bmiHeader.biCompression=0;
        bi.bmiHeader.biPlanes=1;
        bi.bmiHeader.biBitCount=16;

        gCamDC=CreateCompatibleDC(::GetDC(0));
        gCamBmp=CreateDIBSection(0,&bi,DIB_RGB_COLORS,(void**)&gCamBuf,0,0);

创建了画刷:
  COLORREF clRed=0xff;
  gBrush=CreateSolidBrush(clRed);

现在得到了一个gCamBuf,进行操作:
   ...
  memcpy(gCamBuf,...);
   FillRect(gCamDC,&r,gBrush);

然后要往屏幕上画了,问题来了:
如果用bitblt的方式,BitBlt(maindc,...,gCamDC..),那么用fillrect画的颜色显示正常,但memcpy直接写进去的颜色会变掉;
如果用直接写屏的方式:memcpy(...,gCamBuf,...),那么刚才用fillrect画的区域中的红色会变成绿色,用memcpy写进去的颜色显示正常,怎样处理?

我怀疑是16位的屏幕,create brush时颜色传错了,用移位等操作将clRed的颜色变成了16位565格式的颜色,然后createbrush,结果仍然不对,主要是想使用直接写屏的方式显示,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memcpy直接copy的方式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

多数情况下都是用bitblt

网友:
但现在其它的关键图像都是用memcpy直接得到的,这部分用bitblt画到屏幕上时颜色也会变,既然都会变,我还是选择memcpy了,现在就想知道原因,颜色为什么变了?

网友:
看看RGB的前后顺序是否正确,以及高低位是否正确,这个是和LCD控制器有关的,分别memcpy红绿蓝的单色进去,看看显示效果也许会更快明了

网友:
rgb顺序是正确的,这点确认过了,转成565的格式直接memcpy红绿蓝单色进去也是正常的,就是用这个颜色产生brush,在dc上fillrect再memcpy到屏幕后颜色就会变,问题应该就在dc的操作上了,创建brush时,传入的colorref应该是16位565的格式还是32位的格式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既然你都直接写屏了,就不要用 FillRect, 直接写屏就好了
创建brush的时候,画刷颜色应该是32位

网友:
没法,现在就是都自己写屏了,gdi的操作都自己写算法实现,现在就是想知道原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