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10和GPRS模块的疑问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北京奥尔斯公司提供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实验箱,芯片是S3C2410RP,GPRS模块是西门子的。现在正在做GPRS实验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根据实验手册和相关代码,串口与电脑相连,通过超级终端发送AT命令,并设置了回显的选项,但依旧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输入和接受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没启动,当我接通实验箱电源,H-JTAG检测到芯片,并用AXD和CODEWARRIOR软件加载并运行代码,然后连接上超级终端。而在GPRS模块面板上,VCC处绿灯,5V,3.3V,4.2V三处是红灯。
还请各位帮忙解决分析下问题原因,并能够解决。代码和实验手册如果需要我可以另外发送
先多谢各位 在线等

网友:
楼主有万用表或者示波器吗?

对照下西门子的模块手册,测试下GPRS模块是否上电?

另外那个模块是开发实验箱的标准模块吗? 就是那个模块与开发实验箱连接确认没有问题?
关注下GND 和TXD、RXD 是否连接正确。

另外就是软件串口软件试试,比如用sscom32.exe 试试。

网友:
万用表这些没有诶
是扩展的模块,手上没有西门子的模块手册,不知道是否上电。
连接的话,实验箱上有插槽直接插上就可以了,然后串口线与电脑连接。
串口软件的话试过了,超级终端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你看模块的供电指示灯(GPRS模块管脚驱动的)如果灯亮了模块就启动了,没有返回也有肯那个是串口问题,西门子GPRS模块两个串口一般只有一个是自适应波特率的,另一个是设定好波特率的,你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再要不在试验箱上开个串口测试软件跟PC连接测试一下串口硬件是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