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与 gprs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在evc上弄gprs的程序。利用别人机器上一个现成的evc连接gprs的程序(在别人的机器上可以运行),但拿到小弟的机器上就不能不能编译通过。初步判断是关于gprs连接的函数文件没有关联上。但不知如何去改。其中,头文件中也有#include ,link中也包含了ws2.lib cellcore.lib 。connmgr.h也加过,但是说打不开。。。

相关程序如下:

         HRASCONN hRasConn = NULL;
        rd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dParams.szEntryName,_T("GPRS"));
        wcscpy(rdParams.szPhoneNumber,_T(""));
        wcscpy(rdParams.szCallbackNumber,_T(""));
        wcscpy(rdParams.szUserName,_T(""));
        wcscpy(rdParams.szPassword,_T(""));
        wcscpy(rdParams.szDomain,_T(""));

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C2065: 'RASDIALPARAMS'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rdParams'
error C2065: 'rdParams'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065: 'HRASCON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hRasConn'
error C2065: 'hRasCon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228: left of '.dwSiz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EntryNam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PhoneNumber'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CallbackNumber'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UserNam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Password'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Domain'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065: 'RasDial'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rdParams'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hRasConn'
error C2228: left of '.dwSiz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EntryNam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PhoneNumber'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CallbackNumber'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UserNam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Password'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error C2228: left of '.szDomain'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网友:
'RASDIALPARAMS '   :   undeclared   identifier
似乎有些头文件未包含。建议仔细查看一下工程设置的包含文件,是否全面。

网友:
1.这些错误是编译问题,不是链接问题;
2.请问所使用的SDK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