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RM技术
求助:为何evdo的3g网卡在arm下无法识别?
qjc221
qjc221

网友A(2010-04-09):
求助:为何evdo的3g网卡在arm下无法识别?
为了调试3G设备,买了华为的E1750和EC189,还有另外厂家的设备;
现在EC189和另外一个厂家的EVDO网卡在arm linux下都无法识别,wcdma的网卡都可以识别。
无法识别是指网卡插入后内核没有任何打印信息,而一般的usb设备,包括u盘或wifi网卡插入后都会有打印信息:
USB1-1: high speed usb device ....
我用的内核是2.6.14, 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卡
设备
speed
EVDO

网友:
我用的EM660,内核也是2.6.14,可以识别,目前尚未拨号成功,需要用到usbserial模块。不过我的是Mini-PCI接口的。看了下你的,是USB接口的,不过道理应该是一样的。用下面的命令试试:
insmod usbserial.ko vendor=0x12d1 product=0x1001

网友B:
是不是usb switch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