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检测PC机开关机时间

楼主:
怎么用单片机检测PC机开关机时间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在开机时,把PC机的电源开关接到单片机的开关量输入,开机完成时用串口向单片机发消息,就可以达到计算时间的目的。
关机过程正好相反。

网友:
PC上可以另外运行程序吗?
如果PC上不能运行程序,那能拆机箱吗?
如果机箱也不能拆,那没辙。

网友:
写一个PC程序,常驻内存

在关机,也就是关闭这个程序的时候,向串口啥的发点东西出来

应该可行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有没有必要“开机完成时用串口向单片机发消息”,因为单片机有时钟系统,只要把PC机的电源开关接到单片机的开关量输入,当开机时,就可以记录时间了,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

网友:
要同时监测两台以上PC机,如果PC上运行程序,那怎么写啊,原理是什么啊 ?

网友:
两台以上用485

网友:
把电脑里电源LED拉根线出来?

网友:
画个USB接口的小板插电脑上,弄个射频~通讯加记录~方便又快捷~

网友:
如果要检测多台的话,用485吧

网友:
很Easy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