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320*240以上的視頻後再關閉軟件,系統會死機。176*144卻不會!!!

楼主:
我目前在wince5.0下播放320*240以上的視頻後再關閉軟件,系統會死機,176*144卻不會!
我現在把視頻內容換掉,只顯示一張圖片。還是一樣有問題,各位幫個忙吧

死機之後,我的platformbuilder顯示以下內容;
0x83ccbbbc: <<< Unloading module commctrl.dll at address 0x03D70000-0x03E14000 (RW data at 0x01FE1000-0x01FE1C0C)
0x83ccbbbc: <<< Unloading module zlib.dll at address 0x03E20000-0x03E2E000 (RW data at 0x01FE3000-0x01FE34E8)
0x83ccbbbc: <<< Unloading module imaging.dll at address 0x03120000-0x03171000 (RW data at 0x01EE3000-0x01EE3338)
0x83ccbbbc: <<< Unloading module ole32.dll at address 0x031D0000-0x03209000 (RW data at 0x01EEB000-0x01EEC520)
0x83ccbbbc: <<< Unloading module WEBCAM.EXE at address 0x12010000-0x12026000
Un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CEPC2\RELDIR\CEPC_X86_DEBUG\WEBCAM.EXE'
0x83ccbbbc: Exception 00e Thread=83ccbbbc Proc=23f9c12a 'gwes.exe'
0x83ccbbbc: AKY=00000111 PC=03f8682e(coredll.dll+0x0003682e) ESP=1203f97c EA=120b0010

        BITMAPINFO info;
        info.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info.bmiHeader.biWidth         = 176;
        info.bmiHeader.biHeight         = 144;
        info.bmiHeader.biBitCount         = 24;
        info.bmiHeader.biPlanes         = 1;
        info.bmiHeader.biXPelsPerMeter        = 0;
        info.bmiHeader.biYPelsPerMeter        = 0;
        info.bmiHeader.biClrUsed         = 0;
        info.bmiHeader.biClrImportant        = 0;
        info.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info.bmiHeader.biSizeImage        = 176*144*3;
        info.bmiColors[0].rgbGreen = 0;
        info.bmiColors[0].rgbBlue = 0;
        info.bmiColors[0].rgbRed = 0;
        info.bmiColors[0].rgbReserved = 0;

        void *Bits;
        HBITMAP hBmp = CreateDIBSection(0,&info,DIB_RGB_COLORS,&Bits,0,0);

        BYTE *p = (BYTE*)Bits;
        for(int y=0;y<144;y++)
        for(int x=0;x<176;x++)
        {
                memset(p,128,1);
                p++;
        }

        HDC 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hOld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memDC,hBmp);
        BitBlt(hdc,0,24,176,144,memDC,0,0,SRCCOPY);
        SelectObject(memDC,hOldBitmap);

        DeleteDC( memDC );
        delete[]p ;

网友:
可能是显存分配不够,数据溢出到其它致命地方导致死机。

网友:
LZ,请把出错的代码帖出来吧

网友:
我目前發現改用CreateBitmap就沒有問題。原因還是不明阿。
91program:
你說出错的代码是指哪一個方面??? 程序已經在上面了,還需要哪一方面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