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得sd卡的状态:已拔出,可读写等等

楼主:
ce中要读取sd卡上的文件,问下在标准cesdk中怎样来判断sd卡是否已插入/被拔出,还有可读写的状态

新人,请多关照

网友:
直接往SD卡写文件或者查找文件,返回成功就表明有么

网友A:
有个机械引脚,中断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机械引脚,中断判断

同意

网友:
硬件上有做好,会有检测信号给cpu

网友B:
to gooogleman and ceFighter:
能说一下如何实现吗?最好有代码或者指出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gooogleman and ceFighter:
能说一下如何实现吗?最好有代码或者指出函数.

这个就是不合理要求了.................

网友:
去问问你们做Driver的,看他们提供什么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 gooogleman and ceFighter:
能说一下如何实现吗?最好有代码或者指出函数.

这个就是不合理要求了.................

y?

网友:
刚才看网上说用FindFirstFlashCard和GetDiskFreeSpaceEx这2个函数能搞定,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
直接用FindFirstFile来判断吧,用卡的中断会出问题的.
中断触发了还要等文件系统加载完才能找到文件.直接用中断的话,还要做延时,要不然会出现卡插进了但是读不到文件.

网友:
呵呵,我前一段时间搞的就是这个
判断拔出,插入则是首先由硬件产生一个电平的跳变,产生一个中断被CPU捕获,Windows CE调用ISR去查询是何中断,然后调用相关中断服务去处理也就是加载或者卸载SD卡。

网友:
强烈同意楼上的,用中断判断。

网友:
检测肯定用中断好,至于检测抖动问题,应该由驱动增加特殊时序来做校正,以消除检测与加载/卸载SD驱动(包括文件系统)不同步问题!

网友:
SD卡座的机构有两个pin 一个用来判断是否有卡插入 另外一个判断是否有write protect 这两个pin需要连接到GPIO或是中断

app可以通过中断 或是查询gpio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机械引脚,中断判断

中断。GPIO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