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wince 屏幕旋转180度

楼主:
请6410 wince 屏幕旋转180度,非软件旋转,通过驱动硬件旋转。
有没有人做过,请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
软件实现也分为在应用程序和显示驱动两部分吧?
如果都排除掉了,那只能看看6410有没有相应的寄存器可以配置的。

网友:
设置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B4
这样的旋转不符合要求吗?应用程序不用特别处理,驱动和系统会自动帮处理好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B4
这样的旋转不符合要求吗?应用程序不用特别处理,驱动和系统会自动帮处理好旋转。

这个在驱动里也是软件做的。

网友B:
通过硬件将屏幕倒置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软件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硬件将屏幕倒置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软件实现

恩,看看你的液晶屏资料,应该可以的。

但是有些屏没有也是做这种硬件上的调整的,那就只能软件了哦~呵呵

网友:
换带硬件旋转功能的LCD

网友:
1、驱动层上实现
2、通过修改注册表做Rotation

默认情况下,屏幕都是正常显示的,也就是说翻转角度为0度。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做屏幕翻转,通过修改”Angle”的值来完成,具体设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B4 ;//0xB4==180

网友:
LCD已选好。没法硬件旋转
修改注册表,其实就是驱动里软旋转。
三星FAE说overlay方式的编程,MS有BUG。

网友:
如果硬件不支持,又不愿意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那估计比较困难了。
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安装LCD时旋转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
LCD的上视和下视角度不一样啊,我都不希望这样。

网友:
软件旋转,对系统开销很大

网友:
是的,大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