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DA中Picturebox画点

楼主:
新手求教:如题,想在PDA的Picturebox中画点,已知点的坐标,pda的Picturebox中没有paint,怎么画呢?

网友:
开发工具?
PDA的系统是什么?

网友:
开发工具:.net
系统:win mobile 5

网友:
要划什么点?用PEN类可以画啊?

网友:
简单的坐标点,每次画一个就ok了,我用了pen,怎么显示不了呢?
新手~不知道是不是缺了什么

Graphics g = this.CreateGraphics();
Pen pen=new Pen (Color.Red,10);
g.DrawRectangle(pen, 30, 30, 100, 100);
pictureBox1.Refresh();//其实这样不是画在Picturebox中,是不是不需要refresh?

网友:
我试验了一下,用按钮启动的话,你可以化出来啊,是不是被遮挡住了,你设置下PICBOX的属性,尺寸什么的看看。

网友:
啊~
奇怪,我再试试,谢谢先~

网友:
Graphics g = this.CreateGraphics();
Pen pen=new Pen (Color.Red,10);
g.DrawRectangle(pen, 30, 30, 100, 100);
pictureBox1.Refresh();//其实这样不是画在Picturebox中,是不是不需要refresh?

中的THIS改成pictureBox1.CreateGraphics();这样就可以只在pictureBox1上画,但超出部分可能不显示,呵呵。自己修改下BOX

网友:
注意,不要用最后的刷新语句了。

网友:
Picturebox没有CreateGraphics方法:(

网友:
好像是哦,我在WIN窗体试是有的。

网友:
你用框架3.5是支持的,2.0好像不支持。

网友:
啊……这样啊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