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不用的管脚处理问题

楼主:
S3C2440有很多管脚没有用到,默认是GPIO脚。
有个寄存器PORT PULL-UP REGISTER (GPBUP-GPJUP)
The port pull-up register controls the pull-up resister enable/disable of each port group. When the corresponding bit is 0, the pull-up resister of the pin is enabled. When 1, the pull-up resister is disabled.
If the port pull-up register is enabled then the pull-up resisters work without pin’s functional setting(input, output,DATAn, EINTn and etc)

是不是把没用的脚都设置使用内部上拉电阻,就可以不用外部上拉或者下拉了?

三星公司的SMDK2440_GPIO_Usage_v1.0-040628.pdf文档中External Pull-up/down是在什么时候用上拉下拉呢?使用的时候?还是不用的时候?

网友A:
对  如果内部带有上拉和下拉功能的就不需要外接了。
  芯片多余的管脚,如果是输出的话,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想要系统更可靠,还是要给他一个确定的电平。因为防止影响到其他信号。至于是采用上拉,还是下拉的方式,要看你的要求了。
    如果不用的管教是输入状态,为了防止万一期间,一定要做处理。上拉或者下拉的电阻,由系统和芯片的特性所决定。

网友B:
port pull-up register 置0 使能。上拉之后,管脚就不能做输入输出了,因为此脚已经被上拉到一个确定的电平(高电平)。

网友:
这么说,就是全部悬空都可以,只要设置寄存器选择内部上拉电阻就行了?刚复位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要不要选了内部电阻又外接呢?
有60多个不用的脚呢-。-|||

输出脚上拉下拉怎么判定?

另外如果考虑功耗的问题,是用内部的电阻好吗?
内部上拉电阻都是100K

网友:
设置上啦即可。

网友:
那三星公司的SMDK2440_GPIO_Usage_v1.0-040628.pdf文档中External Pull-up/down就是使用的时候要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rt pull-up register 置0 使能。上拉之后,管脚就不能做输入输出了,因为此脚已经被上拉到一个确定的电平(高电平)。

上拉是通过电阻上拉的吧,和输出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如果内部带有上拉和下拉功能的就不需要外接了。
  芯片多余的管脚,如果是输出的话,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想要系统更可靠,还是要给他一个确定的电平。因为防止影响到其他信号。至于是采用上拉,还是下拉的方式,要看你的要求了。
    如果不用的管教是输入状态,为了防止万一期间,一定要做处理。上拉或者下拉的电阻,由系统和芯片的特性所决定。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