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检测一个应用程序正在运行

楼主:
请问在wince下如何检测一个应用程序正在运行?
我想使用enumprocess枚举目前所有的进程,但是此函数在ce下无法使用,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使用findwindow,如何得到窗口的句柄呢?
谢谢!

网友:
CloseToolhelp32Snapshot
Closes a handle to a snapshot.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Takes a snapshot of the processes, heaps, modules, and threads used by the processes

Process32First
Retriev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rst process encountered in a system snapshot.

Process32Next
Retriev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process recorded in a system snapshot.

网友:
谢谢楼上,我先去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会提示说这几个函数是不可解决的外部变量呢?我已经加了它们需要的头文件进去了哦。郁闷死了。

网友:
我把问题在描述一下,请大家帮帮忙。
客户有一个应用程序,需要开机自动启动,我们帮他弄好了。现在他要求如果用户使用后退出了应用程序,然后suspend,在wakeup回来,程序还是要能自动启动。
我的想法就是在pwrbutton.c中,在系统从变为“ON”的状态时,检测一下用户的程序有没有正在运行,有的话什么都不做,没有的话则运行该程序。
在pwrbutton.c中,加了一个IsAPRunning函数,如下,用上了2楼所给出的API。但是编译的时候就提示CreateToolhelp32Snapshot,Process32Next等是不可解决的外部变量,头文件Tlhelp32.h已经加上了。
对于AP不是很熟悉,所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void IsAPRunning(TCHAR ProcessName)
{
    TCHAR szProcessName[MAX_PATH];

    PROCESSENTRY32* processInfo;
    processInfo->dwSize=sizeof(PROCESSENTRY32);
    int index=0;

    // Get a handle to the process.
    HANDLE hSnapShot=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0);

    // Get the process name.

   if (NULL != hSnapShot )
    {
        while(Process32Next(hSnapShot,processInfo)!=FALSE)
        {
                strcpy(szProcessName,processInfo->szExeFile);
                if(_tcscmp(szProcessName,ProcessName))
                {
                        goto Done;
                }
        }
    }
    CloseToolhelp32Snapshot(hSnapShot);
    return FALSE;

   Done:
           CloseToolhelp32Snapshot(hSnapShot);
           return TRUE;

}

网友:
Toolhelp.lib 需要这个库支持

网友:
除了加頭文件檔外, 還要設置工程與toolhelp.lib連接.

网友:
头文件和lib是必须一起使用的。

头文件只是声明而已,实质性的还是lib——在sources里面加个链接就OK了。

网友:
Toolhelp.lib LINK进来
如果没有编进来 从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拷贝到你的库里面去

网友:
使用
DWORD GetProcessVersion(
  DWORD ProcessId
);
函数查找已运行应用程序的ID,只要返回值不为NULL就说明程序还在运行.

网友:
HWND hwd =NULL;
hwd = FindWindow (L"Dialog",TEXT("窗体名称")); 这是判断窗体是否存在,也可以用mutex来判断,方法很多。

网友:
FindWindow 比较好,可以先用spy++查看下窗口的CLASS和标题。

网友:
FindWindow不可靠...,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还没出现窗体呢,没办法用这个判断。你连击快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