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 一个驱动sys 在xp下没问题 在2000下错误

楼主:
getlasterror代码是 2 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xp下 别人的xp下 都是对的

但是2000下 就是createfile失败了

为什么啊

网友:
各位编写过驱动的帮帮忙啊

网友:
还没有人回复我吗。谢谢帮忙啊

网友:
贴下代码看看

网友:
到驱动的代码里看看,看是不是判断系统不同,创建的名字不一样。
另外,2000和xp有可能驱动所属的路径不同,你看看驱动里的代码
举个例子:sfilter里面

RtlInitUnicodeString( &nameString, L"\\FileSystem\\Filters\\SFilter" );

    status = IoCreateDevice( DriverObject,
                             //0,                      //has no device extension
                             sizeof(SFILTER_DEVICE_EXTENSION),
                             &nameString,
                             FILE_DEVICE_DISK_FILE_SYSTEM,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FALSE,
                             &gSFilterControlDeviceObject );

    if (status == STATUS_OBJECT_PATH_NOT_FOUND) {

        //
        //  This must be a version of the OS that doesn't have the Filters
        //  path in its namespace.  This was added in Windows XP.
        //
        //  We will try just putting our control device object in the \FileSystem
        //  portion of the object name space.
        //

        RtlInitUnicodeString( &nameString, L"\\FileSystem\\SFilterCDO" );

        status = IoCreateDevice( DriverObject,
                                 0,                      //has no device extension
                                 &nameString,
                                 FILE_DEVICE_DISK_FILE_SYSTEM,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FALSE,
                                 &gSFilterControlDeviceObject );

        if (!NT_SUCCESS( status )) {

            KdPrint(( "SFilter!DriverEntry: Error creating control device object "%wZ", status=%08x\n", &nameString, status ));
            return status;
        }

    } else if (!NT_SUCCESS( status )) {

        KdPrint(( "SFilter!DriverEntry: Error creating control device object "%wZ", status=%08x\n", &nameString, status ));
        return status;
    }